机械硬盘坏道 怎样维修

楼主(2023-02-23):
问问老师  机械硬盘坏道  怎样维修

网友:
物理坏道就不要修了,跳过它是个办法

网友:
坏道较多要有专门的设备 成本高,如果不是为了数据,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坏道无法修复。

网友(2023-05-10):
只能     用分区工具   查坏道所在位置  然后分区 隔开坏道所在的位置     我有个1T就是这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