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莫名其妙黑屏

楼主(2023-02-23):
莫名其妙黑屏了,之前是屏幕背光不亮,然后修了下,这次突然黑屏了,外接显示器也不亮

网友:
可能是缺屏的电压

网友:
这种就要拆机具体检测下了

网友:
看键盘灯先确定是否开机 如果开机 测量内屏供电 背光开启电压  应该好找问题

网友:
这说的没头没尾,屏不亮主机是不是工作正常的,如果大小写都不正常,说明主机都没工作,屏怎么可能会亮呢

网友:
小小白来看看也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