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请问这个iPhone6是屏幕总成还是触摸ic出了问题

楼主(2023-02-23):
问题现象:一个y轴下来的触摸失灵(点触),再具体点就是全键盘下数字9和0那里那一竖行失灵,其他地方触摸正常。
如果通过拉动的方式也能让那个位置内容点到。还有就是关机情况下有几条白痕。具体情况如视频。
求解到底是触摸ic还是屏幕总成问题。

网友:
希望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下,因为这是之前的放了很长时间的机器,准备维修后当备机,但是不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屏幕
u1455131
好的,谢谢,那我买个屏幕总成换。主要是这玩意现在也不值钱,之前某宝上问换屏要150,我也不确定问题所在,如果是屏幕买个几十块的换了用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
好的,谢谢,那我买个屏幕总成换。主要是这玩意现在也不值钱,之前某宝上问换屏要150,我也不确定问题所在,如果是屏幕买个几十块的换了用用。

网友:
屏幕那个排线没扣好,重新扣完还是这样就换总成。有白线很多都是没有扣好屏幕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