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花屏 卡顿 P8H61-M LX3 PLUS

楼主(2023-02-23):
P8H61-M LX3 PLUS花屏、闪屏、卡顿、usb报错,按图拆掉或者替换一下零件

网友A:
不可能都有问题吗,这几个都换

网友:
好老的板子了,这是经验啊

网友:
USB保护小六角

网友:
防静电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都有问题吗,这几个都换

懒就只拆掉呗

网友:
师傅,这是通病吗,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收藏起来

网友:
感谢分享,故障分析的到位……学习了

网友:
USB保护芯片

网友:
华硕通病都是拆拆拆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ESD保护管。

网友:
不补的话,那就过阵子准备炸桥了

网友:
还是补一个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