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重做内存整出幺蛾子

楼主(2023-02-23):
机器原本故障时不定时蓝屏 ,判断是板载内存问题,带黑胶的 ,就拆下来重植锡球,但是不小心把其中一片颗粒弄掉点了 ,就重新买了一个颗粒装上 ,现在的故障时开机小新logo正常  然后就花屏,也不知道是不是买的内存不匹配 原本的内存丝印上 标的9TB45  D9XPG ,换上的内存颗粒是 9NB45 D9XPG,都是镁光的。换了2片新的都是一样,,请问是啥原因 故障图如下

网友A:
U整虚焊了吧。低温锡板子悠着点

网友:
定时回收计划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整虚焊了吧。低温锡板子悠着点

U也拆下来重植过了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吗

网友:
是集显的 AMD R5的U

网友:
CPU问题撒

网友B:
接上电池试试  不要单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上电池试试  不要单电源

大师666 ,接上电池不花了 ,害我折腾了好久,不过为啥不接电池会花屏呢

网友D:
电池也会这样。那是不是以后电脑必须有电池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666 ,接上电池不花了 ,害我折腾了好久,不过为啥不接电池会花屏呢

我也曾修到怀疑人生 当我决定放弃装起来的时候 麻痹 咋不花屏了
然后我又拆出来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池也会这样。那是不是以后电脑必须有电池才行啊。

电脑总有各种奇奇怪怪闻所未闻的事情  戴尔的遇到过刷了BIOS后必须要接上电池才能亮机 也是修到放弃装起来才,,,,

网友:
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网友:
CPU 坏了吧

网友:
一般重置都能号啊

网友:
先阅读了,以备用。呵呵呵………………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总有各种奇奇怪怪闻所未闻的事情  戴尔的遇到过刷了BIOS后必须要接上电池才能亮机 也是修到放弃装起来才,,,,

真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3-05-10):
这么神奇?13pro花瓶重置换不好的话一般是颗粒有问题。一颗或几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