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checksum error

楼主(2023-02-23):
网上支的招都试过了,电池有电,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重刷BIOS  或换个BIOS芯片

网友B:
以前公司老电脑我一般按f1就继续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公司老电脑我一般按f1就继续用了

我也按了  F1  直接卡在这个画面  必须长按关机  开机后又是这个画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刷BIOS  或换个BIOS芯片

眼下 该试的都试了  只差换bois芯片没试了  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下 该试的都试了  只差换bois芯片没试了  不知道贵不贵

可以在其它坏板子上拆

网友:
Bios芯片便宜的很

网友:
进去改日期试试呗……

网友:
弄这个也是情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