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12针VGA接线

楼主(2023-02-23):
防火墙主板上的12针VGA接线怎么接,在网上买了一条称是显卡12针转VGA的,怎么接都不能用,请问有主板接口定义图吗

网友:
VGA接口是标准接口,但主板上的12针不是标准的

网友:
对啊,要找厂商要定义,或者自己一个一个串试试.

网友:
板上的VGA接口试了很多次,还是没接成功,已经测了阻值,大概是1、3、5是R、G、B,Hs、Vs是11、12,接了3+2、3+4显示器还是不亮,主板开机有“滴”的声音,应该是成功开机的

网友:
用这种接口反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