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看下,这个颗粒多大内存的。

楼主(2023-02-23):
我看装机,是8g啊,我拆下来装pro4上,只能识别4g,是内存本来就4g还是操作不对,不识别8g。
sec813
k4e6e304ebegcf
不识别

网友A:
要改线路吧
wwerf
要改,按图纸改的,不行,不识别,之前刷别的版本的,刷工厂bios就识别了,这个不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改线路吧
要改,按图纸改的,不行,不识别,之前刷别的版本的,刷工厂bios就识别了,这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