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电源板

楼主(2023-02-23):
为什么装这个芯片,就把芯片供电脚 8脚的电压拉低

网友A:
不装芯片主要靠ZD1稳压18V,如果zdZD1失效,相当于空载,VCC近电源电压。

网友B:
把芯片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没有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换一个试一下

芯片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芯片主要靠ZD1稳压18V,如果zdZD1失效,相当于空载,VCC近电源电压。

没理解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在淘宝买一张板就行了

网友:
查查r4、r4a这两个电阻阻值,c7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