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2代i3反复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23-02-23):
工厂维修小品牌笔记本,这款国内很少,听客户说用来出口俄罗斯的,个人感觉这个质量还是比较可以的。我们来看看这款板

接手板子故障现象写的是不开机。快速的打一下阻值,没有什么问题而后上电,如图

看着电流就知道,板子是可以跑码的。于是装内存进行下一步,如图

电流0.74,明显在自检内存,示波器测量内存数据线有波形抖动如图

但是内存数据线波形抖动两次之后掉电重启。从这开始进入了漫长的维修之路。于是取下内存,看看不装内存会不会掉电,来进一步排除故障。取下内存之后还是会掉电,这说明了跟自检内存是没有关系的。接下来快速测量主板各个电压,看看有无异常如图

测试的结果是每个电压都是正常的。既然不是电压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难道要搞个三板斧下去再说吗?修了不少板子,感觉像这种故障,没有找到问题,三板斧下去一般没有什么用,还是慢慢的研究一下。于是做出以下分析,开始一步一步的排查。这种掉电重启,到底是不跑码就掉电重启了 ,还是跑码之后掉电重启。于是拆掉38M晶振,上电观察。结果还是掉电重启,我用好板做了验证,拆掉晶振表现的现象是定电流,不会掉电重启。这就说明了,是跑码前引起的掉电重启。跑码前包含待机和上电两大部分。到底是待机问题引起的掉电重启,还是上电后引起的掉电重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于是拆掉BIOS让主板不能触发,观察待机有无异常。拆掉BIOS之后,上电如图

待机电流0.03到0.1之间来回跳动,到这就可以大概确定主板掉电重启,是待机电压以及待机相关信号异常引起的。示波器测量待机3.3V,1.8V电压电感前端如图

波形明显异常。进一步排除故障,示波器继续测相关电压,如图公共点电压

测量到这里心里一亮,感觉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公共点电压都是异常,后续的电压肯定不正常。这个板子的设计是由电池充放电芯片控制MOS管工作产生公共点。于是把电源芯片MOS管全部换掉

换好后满心欢喜的上电,如图

尽然没好,什么状况,心里想不应该呀。仔细检测充放电芯片相关线路,没有异常。心想难道是待机电压引起的?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前后级电压是会相互影响的。于是排除到底是哪个待机电压引起,拆掉1.8V待机芯片,拆掉5V待机芯片,拆掉这两个待机芯片,接上电源,示波器测量公共点电压还是异常。于是锁定了掉电重启是由待机3.3V这边引起。拆掉控制3.3V的EN看看会怎么样,如图拆掉PQ25

正常情况拆掉的话电压就不会产生了,但是这个料拆掉之后,接上电源3.3V确可以产生。由电路图可以得知控制电路相关信号有问题,通过电路追查发现PWRBTN开关信号阻值异常

通过线路图追查

拆掉TV24、C222之后,阻值正常

把拆下来的料装回去,板子点亮

总结:开关信号异常引起的问题,大多触发掉电,像这种能跑马掉电重启的,之前也修到过,可能是好久没有碰到这种问题,一下子还搞不定

 会员936108300鑫豆2026-3-10 10:26
 会员36090300鑫豆2025-12-19 01:43
 会员671984300鑫豆2025-6-20 11:15
 会员1576968300鑫豆2025-5-8 17:14
 会员802423300鑫豆2025-1-17 16:53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没人点评下么,思路很清晰,楼主技术行的

网友:
一步一步的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路过学习中,示波器检测

网友:
不错  给小白上了一堂完整的掉电分析课!受益匪浅!

网友:
逻辑清晰,学习了

网友:
很好,适合我这种小白,手把手地教

网友:
这个修的太曲折了。好技术。写帖辛苦。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菜鸟打卡学习了中。

网友:
这技术可以 ,前来学习

网友:
这技术牛,更牛的是还有这图纸!

网友:
思路清晰  牛逼

网友:
思路清晰,示波器不错

网友:
维修思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排查掉电思路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A:
拆芯片通电?怎么做的防护,没烧后极?

网友:
思路清晰,涨知识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遛,基本功扎实

网友:
pwrbtn怎么会影响公共点电压哈?不理解。

网友:
板子用的cpu还挺良心

网友:
没保修了吗??

网友:
没修好过一块这样的板,因为大多数板客户都是急用要的没时间研究。

网友:
好思路,前来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主板的版号是多少?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技术可以的

网友:
开关电路有问题。轻微短路。

网友B:
兄弟在长沙做???

网友C:
待机芯片拆了可以上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拆了可以上电吗?

3V5V分开的芯片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在长沙做???

之前在长沙,现在在深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通电?怎么做的防护,没烧后极?

你要知道什么可以拆,什么不可以拆,就不会烧了

网友E: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F:
那么总结起来是开关电路上的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路那么开关键上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写的不错,,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技术很niux

网友:
开机脚电压也不正常吗

网友G:
你这是什么型 号的,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什么型 号的,有图纸

杂牌万利达的笔记本,出名国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什么型 号的,有图纸

图纸有要的话只能单独发给你

网友:
给我上了一堂完整的掉电分析课!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总结起来是开关电路上的问题吗?

是的就是开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感谢兄弟的支持,我发的帖子基本上看到你都给我加分了

网友:
一堂完整的掉电分析课!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   还没遇到过  感谢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过程很详细。

网友:
思路清晰,涨知识了........

网友:
好帖子啊,有俩个亮点点播了我,让我学到了。亮点一去掉pch的38M可以判断掉电有没有跑码,亮点二 去掉bios来判断是待机还是上电方向所导致

网友:
还没有精华前 赶快看看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如果大家都按这种思路修机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通电?怎么做的防护,没烧后极?

现在都集成在芯片内部,拆掉没事

网友:
思路清晰,时序清楚,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通电?怎么做的防护,没烧后极?

现在待机芯片都是集成了MOS管,直接拆掉不会大电流的

网友:
正常遇到没图纸的3板斧之后盖白布

网友:
大触。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类似于蓝天的设计。

网友:
学习到一个新问题

网友:
这是用心了的

网友:
原来掉电还会是待机引起的,学到了

网友:
这个修的太曲折了。好技术。写帖辛苦。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胆大心细有想法,很好

网友:
掉电教科书式维修 牛逼

网友H:
可以说是漏电吗。。。。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12代,11代到是修到过,有图纸还好查,没有图纸就不好搞,下载修机最怕无图无点位

网友:
加分给予鼓励   多多分享你的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说是漏电吗。。。。

是的就是漏电

网友:
还是没有明白:“拆掉TV24、C222之后,阻值正常。把拆下来的料装回去,板子点亮。”为什么不换好的TV24、C222呢?

网友:
思路清晰,掉电排查步骤详细,受教了

网友:
维修思路值得借鉴,不愧是迅维科班生

网友:
重启有待机掉电,跑马掉电,进系统掉电。加精前赶紧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阅读完写了那么多先好评在说

网友:
这开关信号异常引起公共点电压异常有点想不通

网友:
大师级啊,没点技术都搞不定了

网友I:
内个....  到底是因为虚焊,还是元件损坏引起的? “ 拆掉 TV24 、C222 电压正常,然后把拆掉的料装回去,板子点亮。”  这是拆掉又装回去就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内个....  到底是因为虚焊,还是元件损坏引起的? “ 拆掉 TV24 、C222 电压正常,然后把拆掉的料装回去, ...

TV24,C222这两个料换掉了,装上的料是分析排除故障过程中的取下来BIOS,38M晶振等

网友J:
请问下楼主 所谓的38M晶振 是不是就是南桥的25M时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TV24,C222这两个料换掉了,装上的料是分析排除故障过程中的取下来BIOS,38M晶振等

楼主思路很清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楼主 所谓的38M晶振 是不是就是南桥的25M时钟呢?

是的,11、12代是38M晶振

网友:
牛人啊!高手告诉你,这才是技术!

网友:
12代的图纸都有,楼主厉害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
现在集成度越来越高,维护真不容易

网友:
这个师傅应该算了大神级别了吧  佩服

网友:
一步步分析 加验证 学习了 老铁

网友:
过程相当精彩,点赞

网友:
电脑维修菜鸟,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时序应用牛·

网友:
先赞一下   然后再说我要找笔记本电脑主板维修师傅,坐标:广东揭阳普宁   有意者联:13169276915  V同号

网友:
高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感谢分析的非常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5V分开的芯片为什么不可以呢

图纸发一下师兄vx18688477088,感谢

网友:
都是高手!发展太快学习都赶不上了,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5V分开的芯片为什么不可以呢

楼主图纸及版号分享一下就行了,方便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示波器用的也好

网友:
这个有图纸没

网友:
感觉笔记本维修好难呀。

网友: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网友:
小小白来学习。。。

网友:
于是锁定了掉电重启是由待机3.3V这边引起。拆掉控制3.3V的EN看看会怎么样,如图拆掉PQ25

网友:
感谢楼主付出的辛苦

网友:
学习了,工低可以

网友(2023-04-04):
这技术牛,更牛的是还有这图纸

网友:
很有用,多谢分享

网友:
前来学习 涨知识了

网友K:
现在的主板上有38M的晶振?干啥用的???
启动ing
11代12代CPU的晶振就是38M,相当于10代之前24M
详情

网友:
楼主的技术 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主板上有38M的晶振?干啥用的???
11代12代CPU的晶振就是38M,相当于10代之前24M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高手,厉害,太佩服了!

网友:
可以的,非常厉害,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示波器是一个好东西,确实帮了不小的忙

网友(2023-05-10):
学到了,慢慢细品,应该用得到

网友:
都是高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方法。有点牛

网友(2023-06-27):
待机3.3有问题,怎么示波器测量公共点也有问题?

网友:
很好 此贴不止是优秀。应设为精华。

网友(2023-07-29):
好案例,学习了

网友:
还在保修期吧

网友(2023-09-26):
写得很好。思路值得借鉴。 只是上面说的这个38M晶振,没看太懂,多数板子上没这个。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豆,看不了

网友:
这么新没的保修吗

网友(2023-12-01):
感谢大佬分享。学到了 学到了

网友(2024-01-26):
问题抓的真准。

网友(2024-08-25):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思路清晰,但上传的图片模糊,特别是示波器相关图片,有待加强。

网友:
基本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