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支招!88nv1120开卡,镁光颗粒,永远16M

楼主(2023-02-23):
大神支招!

版号sasn1B0B03  v1.0 pcp0035D0291 2016/07/19    ,主控 88nv1120  带8脚flash,无法格式化或者分区磁盘状态无法初始化。

直接短接,开卡软件不识别,看了论坛大神的帖子,速度换8脚的东西,类似电脑BIOS,刷固件进去,开卡软件成功识别,可以开卡成功后,容量一直不对,感觉类似写保护一样,难道还要把8脚的东西换回去吗 ?

勾选RDT,不勾线擦除全部,结果如下

勾选RDT和spi disable后开卡,可以pass,但是结果还是16M!

又断路了。。。继续想办法!!

网友A:
开了没啥意义,速度很差,其次就是容量小,没啥意义

固件就是B0KB的就对了。这个食镁光的B0KB颗粒。一个96G,一个48G,组合一起就是可以开128G

开卡教程到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了没啥意义,速度很差,其次就是容量小,没啥意义

固件就是B0KB的就对了。这个食镁光的B0KB颗粒。一个 ...

这不是强迫症吗?开着学习学习。。

网友:
8脚~,是不是传说中的译码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