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G512L 版号G532LWS MAIN BOARD R1.3花屏点不亮死机

楼主(2023-02-24):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玩家国度魔霸4,看现象一再误导我的判断。
事情是这样的……客户拿来说用着好好的上了个厕所回来就不亮了。
拿来店里刚开机不显示,插上电源后开机屏幕出线两条宽白线就以为屏坏了,应为是240hz高刷屏店里没有现货,客户又急只能从青浦区叫了个90元钱的闪送。过了三个小时到了后就马上安装屏幕,开机……结果还是一样,还是不亮,但是看电流2.5-3.0几跳变应该点亮屏幕了,但还是不亮屏,难道是不是原装电源问题?永原装电源还是一样。万用表测试各组电压,阻值都正常查不出哪里有问题,奇怪了,换回旧屏和新屏还是一样不显示,
然后买了个BIOS刷了结果开机显示正常了,好了,装机~~~咦,又不亮了,最后发现都装起来后电流到0.25左右就停止不动了,然后内存拔了插插了拔都一样,最后发现拔了无线网卡就好了,原来罪魁祸首是无线网卡……好了屏也换了 主板也修了收了双份钱

网友A(2023-04-22):
带电换屏,就是这个故障,去掉无线网卡只是临时

fsh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fsh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A:
带电换屏,就是这个故障,去掉无线网卡只是临时

你知道就分享一下,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怎么彻底解决??????

网友:
这么神奇,难道是3.3V有问题

网友(2023-08-15):
有台一样的,换了屏放一晚不亮机了,拆了无线网卡可以了,你的最后返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