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s更新bois黑屏

楼主(2023-02-24):
笔记本,更新完bios之后一直黑屏,无法进入bois 拿掉主板电池会显示下图画面,但是接下来就黑屏。啥也不显示了。

网友A:
取下主板电池,放电会不会好

网友B:
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主板电池,放电会不会好

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恢复出厂设置

怎么恢复。我用长按电源键不管用

网友:
可以找维修店面 拆机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重刷

网友:
用编程器刷,或者bios不对

网友:
是不是硬盘没设置启动不了

网友:
刷一个新的bios

网友:
更新的bios版本不对吧

网友:
恢复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找个对应的BIOS 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
我的T460S 刷坏BIOS 了,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