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网卡芯片三个小点是什么元器

楼主(2023-02-24):
谁知道网卡芯片三个小点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
估计得找一下电路图,看上去像是滤波的

网友:
电感啊  标号L11

网友:
同意三楼是电感,标号L开头

网友:
就是一电感,楼主难道识别零件都是猜的吗?R C L D Q这些打头的标识你也不认识

网友:
它标示的是电感

网友:
"三点式“性感 哈哈

网友(2023-03-31):
应该是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