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主板进水被烧求解

楼主(2023-02-24):
红米ax3000 路由器进水被烧,这个被烧的是什么??能正常买来更换吗

网友A:
看到图片中印丝有标注U23,边上的电感电容电阻应该是同一电路中的元件,很可能是一个降压模块。具体是五脚的多少伏输出,多少伏输入,那就不知道了。用洗板液洗干净,观察一下,再问一下群里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B:
看你这么问,有配件也不好换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图片中印丝有标注U23,边上的电感电容电阻应该是同一电路中的元件,很可能是一个降压模块。具体是五脚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么问,有配件也不好换上去啊

嗯,没配件 。

网友:
像坛友说的先洗干净再说吧

网友C(2023-05-12):
U21位置IC(JW5027 SOT23-6 丝印JWKCJ 24V/2A 同步降压转换器芯片)好像是负责1.8V电压的,时间久了记不清了 ,清理干净看看腐蚀情况,一般是使能(EN)引脚电阻腐蚀了,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弄好了吗?楼主能给个编程器的闪存数据固件吗?谢谢了83976007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U21位置IC(JW5027 SOT23-6 丝印JWKCJ 24V/2A 同步降压转换器芯片)好像是负责1.8V电压的,时间久了记不清 ...

能不能备份个编程器固件给我

网友:
看看别的地方进水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图片中印丝有标注U23,边上的电感电容电阻应该是同一电路中的元件,很可能是一个降压模块。具体是五脚 ...

群号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