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90 不触发,求大师指导

楼主(2023-02-24):
板号:18825-1
故障现像:            客户描述,这个电脑要开一次机要休息一天,也就是说今天开开机了,只要不关机,重启什么都正常,只要关机了 ,今天就再也开不开机了,下次开机要等到第二天的,什么时候能开还要看心情。
           插上适配器,电源接口处指示灯不亮,按下开机键,亮一下桔黄色的灯不触发,单用电池也是一样,上可调待机电流0.043ma,拆开机器,测各电感没有短路,上电测PL4501上3.4V,PL4551上有5.1V,PL4401上有0.7v,PL5201上没有电压(这个正常应该是1.05V),1.8v也有。测开关到EC也有高低高跳变,这个板子南桥要有1.05供电才能开机吧?新人小白,求大师指导。

网友:
进来看看有没大神指导

网友:
没有又找来图纸研究了一下,发现PCH_BATLOW#为0v,AC_PRESENT也是0v,
这两个通过3.3上拉应是高电平,测RN1502排阻的3.4角都是3.3V,单独测1.4角电阻和2.3角电阻都是90多欧
是什么原因拉低这两个信号?桥坏了?

网友:
真是见鬼了,放了一个晚上,插上充电器,电源插口亮白灯了,一按开机键直接能开机了。
实在是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
这故障,大神也怕鬼

网友:
老老实实查时序,对比正常时和不正常时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