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O 520-22ICB 集显 冷机器会花屏 热机正常

楼主(2023-02-24):
满天花那种  看起来就像屏坏了  !LOGO  一直不会花屏  机器冷了 过了四叶草或者WIN10 11 进系统就满天花   一直开着自动休眠再唤醒就正常!或者开机一会关机再开也正常!就冷机器开机会花屏  热了就OK!不好判断到底是屏 还是其它什么!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内存条  接着用mats测试显存显卡,最后直接加焊cpu不行有cpu直接换个试试,大不了再重置回去

网友:
不是内存   换过了!台式机的U  8代的 不好找  先找个屏看看呢!

网友:
换过内存  换过CPU  还是一样!但是再BIOS 界面一直不会花屏!应该也不是屏问题!

网友:
屏线氧化了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例就是类似显示器器驱动板主芯片坏了也这样。 你看下主板上有没这个芯片

网友:
这机器屏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