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90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3-02-24):
今天收到客户寄来的一thinkpad E490笔记本,客户描述故障为不开机,拆机检查无进行水,测量主板无升压,找来图纸发现D4311故障,购买新的二极管换上后升压正常,开机进系统也正常,此时心里很高兴,觉得钱就这么容易到手了,装上电池装机再次测试充电也正常,关机拔下适配器,无意间发现充电指示灯还亮着,这是什么问题,进系统发现充电指示标志还是电源已接通状态,充电芯片、EC芯片更换后故障依旧,哪位大神遇到类似故障,请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充电接口换过吗?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接口换过吗?查一下。

适配器没有插,和充电口还有关系吗?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没有解决,客户着急用,先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