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4-2019 说好的通病,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不是了呢!

楼主(2023-02-24):
接到一台小新14-2019   板号是LA-H101P  到手插电看待机电流0.09A,按开机没有反应。看电流除非是自动上电,不然肯定有东西发烫。

    拆开主板插电发现果然是有东西发烫,一看是充电芯片88739A.因为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个贴说这个芯片发烫是通病。心里蛮开心的,直接报价。客户爽快同意。不过手上没有备货,直接订货。主板放一边去做别的事了。

   芯片到手直接换上了,测量了一下供电和公共点及其他电压没有发现异常。就插上电,发现自动上电到0.18A过10秒左右掉到0.06A。在这里走了一下弯路,以为主板拆CMOS电池自动上电是正常的,而且此时打开图纸对应测量主板发现电流停在0.06A时测主板上+3VALW  +5VALW +1.8VALW +1.05VALW一直都有输出。

   以为还是充电芯片部分导致的问题,这时候测量电池接口发现供电还真测到19V,检查发现原来是PQ301 上管软击穿导致的。换一个 就好了。

此时插电池发现不能充电,示波器测量EC_SMB_DA1发现不正常。然后就直接锁定EC有问题,直接去测量EC供电正常,当测到复位发现只有0.27V。

  一看图纸,靠连上拉都省了。那首先就要把你这个小电容拆了再说。结果和我想的一样,就是这个小电容漏电。一拆就马上出3.3V
这个时候再次插电,发现不自动上电了。但是按开机也没有反应。这个时候直接插电池发现可以充电了。一想可以充电说明EC的条件基本正常。那只能怀疑南桥的条件或者BIOS有问题,马上把南桥的CMOS电路测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顺便刷了个BIOS.也是一样按开机没有反应。看来想偷懒是不行的,还是得乖乖的去测条件。
  当我再次回到EC,还真马上发现问题了,之前是我大意了。连这么关键的RSMRST#我竟然不去测量就去刷BIOS了。一测量才发现电压只有0.5V

   到这一步就容易多了,因为这个板号还真不错,既有图纸又有点图。

靠这个CC11图纸上是没有件的,但是实际中是有的。要知道有经验了,看到电容就不想了,直接拆。果然一拆一个好。

   再次插电流,机器很顺利开机了,全部功能正常。

  但是发现有段时间不刷这个EC了,忍不住。又拿它来刷一下。

  事实证明这个机器,EC是带程序的。顺便把EC程序上传上来,给有需要的人

 会员247066100鑫豆2025-9-12 16:29
 会员442405100鑫豆2025-8-22 14:29
 会员197331100鑫豆2025-7-30 17:02
 会员255702100鑫豆2025-5-25 10:26
 会员1135353100鑫豆2024-12-31 18:46

KB9010_20230216_LA-H101P EC.zip

年轻贵在拼搏,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都是这样的  。高手啊

网友:
学习了,大神牛逼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其实只是看别人搞通病多,自己没遇到几个

网友:
高手之路不平坦

网友:
备份ec 好评。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高手啊,还没学会刷ec

网友:
高手,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优秀技术贴

网友:
坏这么多我就放弃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也不知道怎么坏的,该机充电芯片烫是通病,连接EC这些问题属实没耐心不好修

网友:
南桥复位信号有问题

网友:
还真是 别人遇到通病多,到自己手上就得折腾一会

网友:
价格多报些就值

网友:
通病不代表一招鲜吃遍天。感谢分享维修心得。

网友:
有图纸点位 必须拿下

网友:
楼主维修为啥思路那么清晰,正常发现其他问题不考虑个几天都找不到问题,然后放弃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KB9012肯定是带程序的EC啊。现在的EC坏的没有以前多了,所以还是买剪板来得直接。

网友:
很少碰到这种电容短路的

网友:
这个EC程序刷的  厉害了楼主

网友A:
这款EC可以不用刷,上电后自动从BIOS写入。不信可以找个空白的EC或者别的机子上拆的都可以

网友B:
这个EC跟9012一样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跟9012一样刷吗

是的,脚位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EC可以不用刷,上电后自动从BIOS写入。不信可以找个空白的EC或者别的机子上拆的都可以

我换了个空白的上去,插电按开机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没有深研过,也发现EC是有信号线连到BIOS。但是没有太多时间去验证

网友:
楼主太有心了,辛苦了,这机器故障点还真不少啊,能完全修复也证明了楼主的技术与耐心了得,赞

网友:
看来这个9022是带程序的

网友:
啥时候我也能有这样的水平呢。真是羡慕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有台T460S 开不了机,修要多少钱?

网友:
厉害这EC刷写操作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是位高手

网友:
怎么一下坏这么多呢

网友:
学习了 写的很不错

网友:
用什么编程器刷的EC

网友:
有图有实操,点赞

网友:
接到一台小新14-2019   板号是LA-H101P  到手插电看待机电流0.09A,按开机没有反应。看电流除非是自动上电,不然肯定有东西发烫。

    拆开主板插电发现果然是有东西发烫,一看是充电芯片88739A.因为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个贴说这个芯片发烫是通病。心里蛮开心的,直接报价。客户爽快同意。不过手上没有备货,直接订货。主板放一边去做别的事了。

   芯片到手直接换上了,测量了一下供电和公共点及其他电压没有发现异常。就插上电,发现自动上电到0.18A过10秒左右掉到0.06A。在这里走了一下弯路,以为主板拆CMOS电池自动上电是正常的,而且此时打开图纸对应测量主板发现电流停在0.06A时测主板上+3VALW  +5VALW +1.8VALW +1.05VALW一直都有输出。

   以为还是充电芯片部分导致的问题,这时候测量电池接口发现供电还真测到19V,检查发现原来是PQ301 上管软击穿导致的。换一个 就好了。

此时插电池发现不能充电,示波器测量EC_SMB_DA1发现不正常。然后就直接锁定EC有问题,直接去测量EC供电正常,当测到复位发现只有0.27V。
219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135353100鑫豆2024-12-31 18:46
 会员527090100鑫豆2024-12-18 13:00
 会员1562788100鑫豆2024-11-12 21:56
 会员45851100鑫豆2024-11-4 10:33
 会员519170100鑫豆2024-9-3 17:46

年轻贵在拼搏,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