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固化后耐高温吗

楼主(2023-02-24):
    想用绿油修复焊盘,问一下各位老师傅,绿油固化后耐高温吗,能不能用风枪吹或者说能不能上bga焊台

网友A:
可以BGA,但是要固话化时间长一点,绿油薄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BGA,但是要固话化时间长一点,绿油薄一点

谢谢,这个绿油能耐多少温度,也就是固化好以后多少温度会融化

网友:
就是uv胶熔点高得很

网友:
质量好的绿油固化后肯定是能耐得住回流的高温的。

但有些前题:质量好的绿油,固化后没有残存的液体,完全固化。PCB完全清理干净没有残留的液态能挥发物质。

没有这些前提,你一加热立马被下面的胀胀气体搞的开裂或起泡冒浆

网友:
就和普及的PCB板上的原厂绝缘漆一样,也耐不了多高的温度

网友:
可以,涂薄点。

网友:
遇高温会起皮掉不熔,回流焊是没问题的。补点也是用绿油的。

网友:
温度开小点问题不大

网友:
温度高了时间长了也会爆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