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客户网上买的笔记本电脑硬盘有BITLOCKER锁,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4):
2023年今年来遇到好几台都是客户从网上买的笔记本电脑,大多是11代INTEL CPU,来的时候都要安装系统,但是用U盘进PE之后,里面的分区也没有任何改变,都只是C 盘  \D盘,硬盘的大小都是256G固态,但是就是显示硬盘有BITLOCKER锁,如图 ,可以确定客户自己没有给硬盘加过密,并且,依客户说系统没坏之前这两上盘都在系统里可以正常显示,可以正常用。奇怪的是我只用U盘进PE ,硬盘图标就显示有BITLOCKER锁,显不出盘的大小,DISKKU分区软件里提示要解锁,在PE里系统可以正常安装,但只有C盘可以用,正常显示,D盘就不能显示,不能用。照我们修电脑的想法,明显就是网上卖电脑的想黑客户的钱,因为这密码客户不知道,我们一般也解不了,只有给他卖电脑的本身才能够解密码,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不然装系统的钱都挣不到了,安装吧,又怕有些客户不懂的,认为是我给搞的加密,做了系统D盘也显示不出来,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点评):
我来告诉你,不要说是客户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做系统之前就应该注意到分区是被加密,这个时候如果可以进系统,就先解密再重做,如果不能进系统,直接告诉客户硬盘加密了,如果不知道微软账户所有加密分区都废...

网友:
DiskGeniusEng_Pro V5 有解锁 可以试试

网友:
有些型号的Win11笔记本硬盘默认启动了Bitlocker加密

网友:
你可以问问客户之前的系统有没有登陆微软账户,如果登陆了微软账户,Microsoft帐户网页里面应该会有它自动备份的key。

网友:
登入了微软账号的电脑都会自动加密的,重装系统需要先解密(解密前提是系统不能坏,可以到系统安装设置里面关掉密码)如果嫌时间长,可以下载秘钥,装完系统后再添加秘钥解锁。
上面说的进pe是不会影响这个密码的,我试过,进pe发现有密码后不要用分区工具操作硬盘,直接关机重启,

解密,这个好像都解不开的,没办法解开,密码太长,如果客户资料不重要就全格式化后重装系统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开这个锁

网友:
这个是类似网络锁解不开的,有重要资料无解除非用户自己想起微软账户密码,还有如果没有重要资料直接进pe,全部格式化,也是可以的,直接做系统,做不了,全部分区做系统可以

网友:
不太可能解,这玩意外企的电脑都启用了,电脑丢了没事数据不会泄露

网友:
要知道密匙才可以解锁 登陆微软账号 找到设备 就里面有

网友:
如果资料不重要,就重新分区,全盘格式化

网友:
这个没有微软账号和密钥你是解不开的,一般11都会默认锁,所以新机我都会解包后关掉,有次换硬盘我也吃过这亏

网友:
官网可申请48位秘钥解锁

网友:
碰到过,去官网打电话,客服会告诉你秘钥

网友:
把重要的东西搞出来,直接pe下全部格式化,在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硬解就别想了

网友:
重新格式化会影响使用吗?

网友:
不要数据的话直接分区就行

网友:
还没碰到过,以后多注意才行,竟然还有BL锁。

网友:
让客户放弃数据,然后全盘格式化,然后重装系统,进系统以关闭自动加密。

网友:
对 客户刚拿到电脑展开系统的时候应该登录了微软账号  微软应该自动备份了密码 登录微软就能看到了

网友:
新机注册微软账户就自动开启bitlock这个锁了 ,除非注册时跳过那一步就不会有。Microsoft帐户网页里面应该会有它自动备份的key。有一种是半加密码就是进到Pe盘符有锁还可以打得开 重装是没有问题,如果pe下盘打不开重装系统到时候也打不开,只能通过上官网登录账户打到48位密钥解或售后帮找也是他们需要你的账户才能帮找到的。

网友:
这个要是容易pojie,那BITLOCKER锁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是保密资料,防止数据被盗的

网友:
微软备份有密钥,目前其它软件都无法pojie密码,如果资料不重要,直接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目前没遇到过

网友:
重新分区做系统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不是卖家搞得现在的笔记本只要是出厂系统都有 ,刷了BIOS也要输了那个码才能进

网友:
资料不重要,就重新分区

网友:
重新分区吧,pojie不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后来征求客户意见,重新分区安装的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试可以装不?应该没事

网友:
好像在BIOS中关闭安全启动之后,硬盘自动加密。厂商默认设置。

网友(2023-04-08):
直接安装原版系统不行吗?

网友:
Bitlocker加密了pojie不了.

网友(2023-06-06):
控制面板关掉啊,不然重装系统了文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