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网上买的笔记本硬盘有BITLOCKER锁,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4):
2023年今年来遇到好几台都是客户从网上买的笔记本电脑,华硕的VOOK系列,联想的,还在国产的,大多是11代INTEL CPU,来的时候都要安装系统,但是用U盘进PE之后,里面的分区也没有任何改变,都只是C 盘  \D盘,硬盘的大小都是256G固态,但是就是显示硬盘有BITLOCKER锁,如图
,可以确定客户自己没有给硬盘加过密,并且,依客户说系统没坏之前这两上盘都在系统里可以正常显示,可以正常用。奇怪的是我只用U盘进PE ,硬盘图标就显示有BITLOCKER锁,显不出盘的大小,DISKKU分区软件里提示要解锁,在PE里系统可以正常安装,但只有C盘可以用,正常显示,D盘就不能显示,不能用。照我们修电脑的想法,明显就是网上卖电脑的想黑客户的钱,因为这密码客户不知道,我们一般也解不了,只有给他卖电脑的本身才能够解密码,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不然装系统的钱都挣不到了,安装吧,又怕有些客户不懂的,认为是我给搞的加密,做了系统D盘也显示不出来,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你肯定解不了锁,而且给客户还解释不清楚

网友:
只有给官网打电话二次加密再用自己账户解锁

网友:
真的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要数据的话,可以格

网友:
挂在其它系统下,用客户原来的微软账号登录系统啊。猜想,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这个可能是客户原来的系统上面登陆了微软账户,系统坏了你直接做了系统,它会直接锁上硬盘,要么就去用登录这个电脑的账户去官方找密钥,要么就是全盘格式化了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都是装系统前先告知风险或者询问客户电脑还有无资料直接全格

网友:
如果客人忘了微软账户和密码,除了格掉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

网友A:
关键是全盘格也是格不掉的,只能动C盘,D盘也格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全盘格也是格不掉的,只能动C盘,D盘也格不了

删除分区,重新建立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分区,就行了

网友:
http://aka.ms/myrecoverykey查找bitlocker   http://aka.ms/recoverykeyfaq bitlocker  微软的连接和公文

网友:
出厂自带锁的很坑爹的,我们卖新电脑之前给客户分区都会顺便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