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富士施乐CP105 b进纸一两厘米就报卡纸。

楼主(2023-02-24):
一开始是废粉结晶严重,我拆机清理好了。然后装起来打印时,左边的进纸板抬不起来,右边的进纸板可以抬起,然后我把左边的弹簧剪掉一环重新套进去,又解决了。现在又变成进纸一两厘米就报卡纸,关机开机重启每一张都这样!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纸张头部还有深深的夹痕,不像是搓纸轮无力空转啊!

网友:
换进纸器吧

网友(2023-04-19):
报废垃圾机器

网友(2024-02-17):
富士施乐 cp105b彩色打印机卡在定影下面上不去有谁碰到过说一下。

网友:
已经修好,清理了一下定影上的进纸传感器,重新拔插进纸传感器的插头可以进纸打印了,但是打印出来有底色竖线状态,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就是搓纸轮不好了

网友:
花是转印刮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