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12无基带无信号维修

楼主(2023-02-24):
iPhone12无基带无信号维修

iPhone12手机重摔后没信号,测试手机为无基带,既然故障点已经找到,维修的方法也很简单,直接清理中层、上层板残留焊锡,给中层重新植锡,贴合。

      【机器型号】iPhone12

      【故障现象】手机无信号,无基带(关于本机中的调制解调器固件空白)

      客户描述手机出现故障的原因是手机摔了一下,拿起来就没有信号了,官方直营店检查后,说是主板有问题,维修的话只能付费更换主板,但是价格太贵,以前客户在我们这边修过几个手机,今天一大早就送过来了。

      一听到客户的描述,手机是摔了以后出现的无信号问题,根据维修以往修无信号机器的经验,可以判定此台iPhone12机器应该是摔后无基带(认不到基带),导致的的无信号故障现象。

      【维修过程】接到客户的iPhone12手机后,开机进行测试,跟客户描述的情况一样(无信号),进入手机的设置、通用、关于本机,查看调制解调器没有看到相关的参数,说明此机器的根本故障是无基带。

      无基带故障常见是手机的射频模块不能正常工作导致,如基带CPU损坏、缺少相应的工作条件、传输信号的线路断线或短路。

      跟用户沟通后拆开手机取出iPhone12主板,外观检测主板没明显损伤情况。摔过的iPhone12手机出现无基带故障,结合之前的维修经验判断故障应该是基带部分虚焊、掉件。

      苹果iPhone12采用双层主板设计,射频部分在下层主板上,通过中层连接板与上层的AP应用板进行通讯、传输信号,出现主板中层虚焊、掉点导致无基带的故障也很常见。

      维修射频、基带相关的故障需要使用加热台或风枪将上下层主板进行分离,分离后检查下层板、中层是否有问题。使用鑫智造加热台将iPhone12主板进行分层,分层后检查射频部分没有明显的虚焊、元件掉的情况,中层也没掉点情况。这种一般是中层虚焊的情况比较常见,只需要将中层进行植锡,然后将主板重新贴合即可。

      既然故障点已经找到,维修的方法也很简单,直接清理中层、上层板残留焊锡,给中层重新植锡,贴合。

      苹果手机从iPhone X开始采用的几乎都是双层主板,以后相同的没基带故障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手机摔的不严重,手机射频板掉的点又不多,可以采取飞线修复,但是如果手机摔的比较严重,射频主板掉点比较多,这种情况需要更换整个板底,相对维修成本也会比较高,总之手机摔了以后没有基带,基本都是主板断线。

      【维修结果】贴合好主板,装机测试,手机设置里面基带调制解调器固件版本出来了,手机装机插入电话卡信号马上就出来了,测试手机照相、WiFi、声音功能全部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这个分层贴合对手工要求高!不然问题越搞越多

网友:
我只适合搞七代的了,这种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