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3-02-24):
PR801电阻另外一边有5V电压,过来红点后无电压,导致3个三极管无电压,正常是有5V电压,请求各位大神支援

网友:
VREN#10电压全无

网友:
后面的那些三极管拉低了吧,查一下

网友A:
测量一下PQ803是不是工作拉低了

网友B:
这是一块华硕主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块华硕主板吧,

华硕ex-B150M  V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华硕ex-B150M  V3

不触发,测pQ803  1脚是不是3.3V,是的话直接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测pQ803  1脚是不是3.3V,是的话直接换io

有3.3伏,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PQ803是不是工作拉低了

803待机也在工作,南桥过来的,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D:
s_slp_3#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s_slp_3#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应该为低电平

待机都3.3v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块华硕主板吧,

大佬  ASUS  图纸都有   厉害

网友:
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块华硕主板吧,

大佬,S3#的线路有木有

网友C:
换过了,目前的情况就是s3#待机一直有3.3V电压,把5V拉低啦,正常是开机才有3.3V然后打5V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了,目前的情况就是s3#待机一直有3.3V电压,把5V拉低啦,正常是开机才有3.3V然后打5V拉低

s3#待机应该是低电平才对了

网友:
断点相关引脚,看是否恢复晓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