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841P多故障维修记录

楼主(2023-02-24):
同行机器,同行描述是换A壳以后电脑不开机
---------------------------------------------------------------
现象 按开机后电流0.5左右,键盘大小写等闪烁
拆机后没有CPU供电(因为没有图纸 借鉴的是LA-H492P维修)
明显看到CPU供电旁边电阻变质发黑吹不下去了。

直接上结果吧

烧了这么多东西
还有几个小芯片丢了
-----------------------------------------------------------------
温馨提示这个机器在没有CPU供电的时候
尽量不要乱拆芯片
1 可能南桥收到的是一个假状态,开机时序有问题
2 这个机器待机是只有3.3V alwp和5V alwp
3 这个主板在没有CPU供电的时候 可以去测试一下PL1001这个位置的1.05VALWP这个电压 是不是常在
4 码字辛苦加点分 谢谢
不喜勿喷。。。。。。。。。。。。。

网友:
代价蛮高的

网友:
没有办法 买板子要1500 不然就要赔给别人,这个办法最省钱吧

网友:
要分给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