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 PH521 (AMD 双核 便携本),板号DAOJR8MB6D0,通电待机没亮灯

楼主(2023-02-24):
富士通笔记本 PH521 (AMD 双核 便携本)

轻度摔后(沙发到地板),当时正在关机充电中。摔后发现不能开机,拆掉电池再插电可以正常。以为没事了。

放置三天后需要使用就开不了。不论是否安装电池,都不能开机。插电也没有电源指示灯亮。

请教大神如何排障。 (已经下载好电路图)。

网友:
感觉有点奇怪,会不会是电池坏了,如果电池坏的话,不装电池接电应该是好的啊

网友:
已经拆出主板,加电后检测只有19v,其它5v,3v都没有。

网友:
不懂支持一下,学习了

网友A:
主板摔后有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摔后有短路吗?

摔后当时拆电池可以开机正常,装回电池也是正常。闲置3天后,开不了机。装不装电池都开不了。取出主板加电,3v,5v都没有输出。没发现短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