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拆焊台,碎了一块发热砖谁知道参数

楼主(2023-02-24):
新入手的bga拆焊台,碎了一块发热砖,各位师傅帮看看是多少W的?240*6,总功率参数被撕掉了

网友:
一块发热砖阻值83.6两块发热砖42.2
算出单块功率570多瓦,考虑老化后电阻变大,应该选择500W

网友:
老哥你BGA 多少钱入的,我这边有台雷科T6要1600不知道值不值得入手

网友:
网上尺寸相同的换上,功率500-600W

网友:
尺寸相同的就能换,功率500-6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