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合一体机主板12v以下开机正常,12v一19v,不开机

楼主(2023-02-24):
鸿合QT一ops一HM7,12以下待机电流0.74能触发开机一切正常。12v一19v冇时不触发,触发后电流0.2一0.4之间,待机0.5一0.6,主板上几个电压没出来,不知怎会回事,5v 3.3一切正常。IT8728F也正常。

网友A:
这个不会就是12V供电的吧

网友:
一体板比较难搞,化时间经历,

网友B:
7代U的板遇到是19V供电,你的待机电流太高了,重点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就是12V供电的吧

这个是19V供电的,有标出输入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代U的板遇到是19V供电,你的待机电流太高了,重点查一下看看

3代cpu3210

网友C:
别给标识祸害了,能启动说明12V正常。我也维修这个OSP主板 一直都是用12v测试、维修。

网友:
待机0.072写错了

网友:
但调到19v或插一体机上不显示

网友:
先刷个BIOS 在说,。。。。

网友:
24v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前有24v的

网友:
有些主板有供电跳针  你找找这个有没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给标识祸害了,能启动说明12V正常。我也维修这个OSP主板 一直都是用12v测试、维修。

但是人家教学一体机上是19v的  我也遇到了

网友:
Bios已经刷了还一样

网友:
19伏的时候,你看一下他哪几组电压没有起来?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开启脚的分压电阻变质,使得开启信号电压偏高造成不出CPU供电。你可以根据这个思路测一下其他几组电压的开启端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19V供电最后还是要稳到12V工作,除非有管稳不了19V直接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