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71501-AQ,充电接口

楼主(2023-02-24):
小米171501-AQ,充电接口,只有5V,不升压,一般维修思路是怎样的,看来帖子好多说要换type c充电接口,那个充电接口在哪儿可以买到啊?知道的大佬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A:
这个有个芯片负责升压,具体那颗我忘了,你查一下就在充电口周边不远,如果那个坏了,就找找有没有料板,或者找找有没有人做出来带程序的pd芯片,你没看错这玩意带程序直接换不行,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pd诱骗器直接飞线到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芯片负责升压,具体那颗我忘了,你查一下就在充电口周边不远,如果那个坏了,就找找有没有料板,或者找找有没有人做出来带程序的pd芯片,你没看错这玩意带程序直接换不行,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pd诱骗器直接飞线到主供电

感谢大佬回复

网友(2023-04-08):
带程序要用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