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内部阻抗的问题

楼主(2023-02-25):
下图是小米NB2769笔记本电路适配器接口的CC总线先要通迅(如果CC总线有断线或短路故障的适配器是不输出任何供电),具体时序是UT23芯片(电压转换芯片)与UT26(是电力输送芯片)芯片之间的TYPEC_CC1信号电压被UT23芯片下拉,此时UT23芯片无供电是由该芯片内部阻抗将TYPEC_CC1信号电压拉低,如果适配器不插入主板的适配器插槽CC总线就是悬空的适配器“插槽”不会输入5V供电的。TYPEC_CC1信号电压就是红圈内的信号请问UT23芯片内部阻抗将TYPEC_CC1信号电压拉低。

请问这里的阻抗是如何理解的?为什么会拉低信号电压?

网友:
遇到Typec不过公共点不升压的建议吧c口换了或者取下来看看是不是有接触不良重新补焊

网友:
这种是电源检测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