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元捡的示波器不知亏没亏

楼主(2023-02-25):
开机白屏,查过这机器通病电池漏液引脚坏了。200元买1个100m 1g采样率有示波器怎么样?

网友:
能修好就是赚了

网友:
关键是能修好不??

网友:
你能修好就值。

网友:
我可不敢买,怕修不好。。

网友:
100MHZ相当可以了,我买一个40MHZ的,360大洋,人家说全新库存,

网友:
我想买那种手持的,不知道用起来行不行,要300大洋不舍得买

网友:
尽量买手持的

网友:
若是修好就值,卖废铁就亏了。

网友:
这设备还是内置电池的?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牌子的?要是能修好就值了,搏一搏。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好的

网友:
都是玩这东西人,若依说通病,人家自己修好了,可以卖多点,少亏点,肯定是修不好或修好代价高才便宜处理的,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
不开机还好点,一般都是电源板问题,白屏可能性就多了,液晶屏坏,ic坏或程序丢失,这就不好弄了!

网友:
赚大发了,恭喜

网友:
修好后 使用效果怎样,好像采样率是1GSa/s, 双通道会减半没? 查不到储存深度呢

网友:
800多淘到泰克1g示波器, 500多淘到一台10G带宽带跟踪源的扫频仪。都是小问题 。淘
海鲜市场全拼人品。

网友:
不问亏不亏

网友:
买了就不要问亏不亏?问就是赚了

网友:
修好了吗
这个参数不错

网友:
修好了吗?也想入手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