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a/usb3.1 00反复重启

楼主(2023-02-25):
华硕x99-a/usb3.1 不开机,00代码一闪反复重启,测试各电感对地阻值,电压,发现me供电0.03伏,换了me芯片,电压1.06伏正常,其他电压也都正常,cpu上电还是反复00重启,随着重启次数增加,cpu稍微有点点温度,不冰凉,刷了最新版的bios,定格00,不重启,cpu温度正常发热,什么复位,时钟,cpu,内存,bios芯片电压都正常,由于没有示波器,无法看bios芯片波形。各位大佬给点思路来验证吧,感谢!

网友:
测一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3-04-28):
同样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情况基本和楼主一样,也是me的供电92电压1.8,换了供电芯片,1.05正常,不反复重启了,但是cpu led灯反复亮,供电电压都正常。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2023-07-14):
大概率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