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神舟战神z8

楼主(2023-02-25):
神舟战神z8 坏主板 十代 I7 显卡2060 有人玩没
显卡

网友:
mps 烧 洞了

网友:
这是cpu挂了吗

网友:
这个只有当料板了吧

网友:
不确定 卖芯片吧

网友:
当料板吧,五十元发给我

网友:
显卡还有价值,cpu应该挂了

网友:
这个 还是卖废板吧 10块

网友:
cpu 没了玩个锤子

网友:
显卡 桥 直点不

网友:
有人给400 ,还没卖

网友:
#在这里快速搞定了,是检流电阻变质了导致误以为电流过大保护 至于电池串电到公共点 这个机子设计就是这样。。我来了另外一台一毛一样的 也是这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