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接外接屏不显示

楼主(2023-02-25):
客户机器,联想一体机AIO 520-24ARR
故障:屏幕碰碎,他嫌换屏幕价格太高,想外接屏幕将就用,外接后一切正常。
但他现在想换个固态(他原来的机械嫌慢),现在问题是换上新硬盘,就在外接屏上不显示了,不插硬盘和U盘也不显示,(只有接原来硬盘外接屏才显示)键盘灯正常
哪位懂得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联想一体机,会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一体机,会有这个功能吗??

但我真的遇到了,现在还在琢磨(技术该是真的不行,因为真的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B:
这一体机没有光驱接口吗,也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接固态

网友C:
先把固态做上系统,插联想一体机释放看看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体机没有光驱接口吗,也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接固态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固态做上系统,插联想一体机释放看看亮不亮

已经试过了,新的固态,新的机械

网友D:
把原硬盘GHOST到新硬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原硬盘GHOST到新硬盘看看。

等会试一下

网友:
试过了可以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原硬盘GHOST到新硬盘看看。

试过了可以亮,不过问题是原来win7,现在他要win10

网友F:
升级win10要收100吧?很费时间哦,备份、安装、驱动、软件、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级win10要收100吧?很费时间哦,备份、安装、驱动、软件、还原。。。

就是麻烦,所以想直接装,但直接装外接屏又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过了可以亮,不过问题是原来win7,现在他要win10

WIN7里装WIN10试一试

网友G:
BIOS里有相关的设置没有?原来的硬盘显卡驱动装好了 容易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里有相关的设置没有?原来的硬盘显卡驱动装好了 容易切换

进不到BIOS,原因是只有原来硬盘能亮外接屏,BIOS和PE是不显示的

网友H:
一般一体机是lvds优先显示,其他接口只有vga显示,需要在bios设置才行

网友:
楼上的说得有道理。这款一体机怎要怎么进BIOS,用开机热键还是冷启动键,具体哪个键有用?

网友I:
BIOS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应该可以搞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OS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应该可以搞定吧!

您是说刷bios还是调机器bios,如果是刷bios可以试下,如果调那现在不行,因为现在一体机屏幕碎石外接的屏,只有在用原硬盘正常启动才能显示,其他任何都不显示(进bios不显示,进PE不显示,拔掉硬盘不插U盘也不显示)
我就是想问下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外接屏显示,进入bios或进入PE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一体机是lvds优先显示,其他接口只有vga显示,需要在bios设置才行

问题就是现在显示不了bios,屏幕碎了不显示

网友:
向大老们学习。

网友J:
楼主搞好了没,一体机主板集成驱动板,你把驱动板断开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楼主搞好了没,一体机主板集成驱动板,你把驱动板断开看看

额,我现在是裸板,没插原装的坏屏,您说的是断开主板上的电路吗?断开哪里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额,我现在是裸板,没插原装的坏屏,您说的是断开主板上的电路吗?断开哪里呢?

板子都拆出来了,找块坏屏同样参数的屏接上去,进BIOS看下能不能调,能调的话,调好外屏优先显示,然后这块屏不装上去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直接硬盘复制源系统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板子都拆出来了,找块坏屏同样参数的屏接上去,进BIOS看下能不能调,能调的话,调好外屏优先显示,然后这 ...

哎,哥哥啊,有这屏我也不犯难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哎,哥哥啊,有这屏我也不犯难了

,平时遇见的有瑕疵的显示器就没拆几块屏备用吗?拆出来的裸屏也不占地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板子都拆出来了,找块坏屏同样参数的屏接上去,进BIOS看下能不能调,能调的话,调好外屏优先显示,然后这 ...

你发主板号我查查才知道,就是把驱动板BIOS拆了,一个8脚芯片24或者25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平时遇见的有瑕疵的显示器就没拆几块屏备用吗?拆出来的裸屏也不占地方。

没注意留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发主板号我查查才知道,就是把驱动板BIOS拆了,一个8脚芯片24或者25开头的

ECA20  LA-F902P
Rev:1.0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发主板号我查查才知道,就是把驱动板BIOS拆了,一个8脚芯片24或者25开头的

屏线接口旁边的应该是你说的

网友L:
应该是显卡驱动以后,外接才会亮屏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显卡驱动以后,外接才会亮屏吧

应该是您说的情况,现在就是想知道怎么解决,不换屏只用外接屏,换固态盘装win10

网友:
先用Win7硬盘进Window后上官网查最新BIOS, 如有先更新, 再ghost到固态盘后装Win10上Win7的驱动, 或者换个其他牌子固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您说的情况,现在就是想知道怎么解决,不换屏只用外接屏,换固态盘装win10

屏幕不是lvds30针接口么 随便插个其他屏幕,背光不用点亮,用手电照着,做上系统,装完驱动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接口旁边的应该是你说的

你把他拆了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ECA20  LA-F902P
Rev:1.0

ucv2是驱动板BIOS,24开头的,你屏接口附近那个25开头是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ucv2是驱动板BIOS,24开头的,你屏接口附近那个25开头是ec的

ec旁边uec1是      winbood       25x10clnig
屏接口旁边usc3是AN1816        25Q80OS1G
拆哪个呢,拆错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原硬盘GHOST到新硬盘看看。

那这样能亮机,就说明硬盘是可以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