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H-GJ17L3有背光无图像维修,附程序

楼主(2023-02-25):
机器到手以后,先测量12V输入无短路,然后通电试机,发现背光可以正常点亮,但是没有图像。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按键板的电源灯不亮。机器背面型号如图:

然后拆机,测量电源板进入驱动板的各个电压,都正常,5V 12V全都有,然后测量MCU的5V也有,测量视频解码芯片的各路电压都正常。然后进入屏幕的5V也有。
按照惯例,先把数据EEPROM干掉,也就是24C16,拆掉后,屏幕一瞬间就有图像了,但是图像却是单色图,再通电就还是原始故障了。小概率出现。很奇怪。这里科普一下,这个板子有两个EEPROM,一个是靠近VGA连接器的,那个是EDID,那个不用管,是给显卡识别显示器用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靠近MCU的,这个是存OSD数据的,它如果坏了的话,MCU会一直找数据找不到,就卡死了。所以通常情况下直接拆了就行,就是OSD设置以后断电记不住了,如果你要是换新的,就把新的先用编程器擦除干净一下,然后再焊板子上,里面不能有数据,然后MCU会自己对它进行初始化的。所谓擦除,就是全写FF,而不是00!!

然后从淘宝搞一个程序刷一下吧,但是手里没有这个MCU的编程器适配座,于是自己手工飞线做一个:
这个飞线的方法参考这个MCU的规格书就行,详见附件

然后接到编程器上,可以顺利的烧录MCU

然后奇怪的是,刷完程序后,还是一样的故障,然后就查下MCU的工作条件吧,顺便说下,这个MCU型号是W78E65P,PLCC44的。
程序本身是OK的,详见附件
然后此时测到RST脚竟然有0.9V,正常这个复位脚工作的时候应该是0V才对,怀疑复位电路问题,于是把复位电路的二极管直接去掉,把电容换一个

这里科普一下,各种MCU的复位电路,只要有二极管和电容的,这俩大概率会坏,设计问题!!画蛇添足的设计!见到就直接拆,总会有惊喜。如果只有电容,没有二极管的,这个一般没事。

然后再次开机,屏幕顺利点亮!!
亮机图:

这里补一下屏幕本身的型号:

MCU的程序贴纸图:

驱动板整体图:

阵亡全家福:

最后,如果本文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加分点赞,谢谢了~~

MCU规格书

MUSE-MST8111B-LG170E01-V004-ISP919_taobao1(OK).hex

好使的程序

网友:
顺便补充一下,有的朋友可能一看英文的规格书就头大,关于飞线的方法直接看规格书的第3页就行,照着一样名字的,接一起就好使了。

网友:
这显示器,已经快18年了,,质量还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这么详细,666,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要是我,真修不了,这个芯片我还不会刷

网友:
这种显示器可以修到这个程度,确实功力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

网友:
高手呀,新手我只会修下电源部分 驱动板只会换,哈哈

网友:
哇大神 谢谢分享!好人平安

网友(2023-10-31):
我就直接换板了.没这个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