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下显卡总线问题

楼主(2023-02-25):
总线误差一般是多少,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不正常的。
此卡开机黑屏,电压正常。核心,时钟都有波形。怀疑总线不正常,打了下阻值,感觉误差有点大。

网友:
拆了来看看嘛

网友:
这种偏差在正常范围,检查一下核心、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