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70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2-25):
    一个x470主板,故障是开机不触发,心里想着不触发应该好搞。经过测量各待机电压正常,然后测量短接开关针脚电压已经拉低io了,但是io并没有拉低atx电源ps-on,这个电压由io63脚通过一个小三脚管到atx电源,测量三角管g极连接5vsb电压正常,s接atx的ps-on,d极直接连接io63脚,

想触发看看io63脚有没有被拉低,无意间发现这个脚电压为0,心里顿时一凉,难道这里断线了?这个线可是跨了一整张主板,

如下图

万用表打到导通测量挡一量,果然断线,这特么怎么飞线?这特么贯穿整个主板的飞线也太难看了吧。

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63脚出来就到了一个过孔,如下图65正角旁边那个孔

想着这个孔应该过到了背面,于是用土方法用镊子比划一下

然后在背面也比划一下,这里果然也有个孔,把孔刮一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果然连接到了63脚

于是沿着背面这个点的线路一路观察过去

仔细观察线路,发现不圆滑的地方就刮开看看,然后测量和过孔是否导通

atx旁边三脚管那边也用同样的方法查过来,经过刮了3-4个可疑点之后终于发现断线点了

  这个过程是真费眼睛,耗时2个多小时

把线接好,本来想不用铜线直接用锡拖一下的,发现怎么都接不上,没办法只能用点铜丝

触发开机,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镊子比划大法!学到了

网友:
图片很清晰,666,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点位图能分享下吗?

网友:
楼下在哪里学的啊厉害啊

网友:
维修还是很费时间的,还怕收不到钱

网友:
现在的钱赚着费尽

网友:
眼明心细总算是找到断点了

网友:
刮完不涂阻焊油吗?

网友:
精准定位,学习到一些

网友:
主板越做越差,线太细了。

网友:
太牛,io不是不参与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