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3606不出CPU供电,修吐血了

楼主(2023-02-25):
    求助万能的迅维大神们!
    机器最开始是集显MOS管+rt3606烧了。换上后出现过不出CPU供电,或者不出集显供电的情况。后来换了43脚TONSETA的电阻后,测试了一天没问题,让客户拿回去了。过一段时间返修了。
    返修到手不出集显供电,量43脚电压0.5几没问题,就又换了一个RT3606.结果不出CPU供电了。5V,12V正常,开启1V正常,PG也有1V.示波器能抓到VDIO,VCLK波形。3脚的频率设置脚电阻阻值正常。不上CPU有电出来,但是MOS管没波形,电感觉是rt3606流窜出来的。上了CPU,给SET2脚加5V,CPU供电没出来。
    有几个异常电压:4脚TSEN,42脚TSENA只有0点几伏。去掉相连的温度电阻,电压也只有1点几伏。按照RT3606图纸说法,应该不能低于1.09V.低了VRHOT就会被拉低。但是此板子VRHOT是1V正常。IMON电压有5V,看别人测的电压,工作时应该0.6V。ISEN电流检测脚的负极电压2点几伏我也认为不正常,CPU供电都没有难道不应该是0v吗。

    有对此芯片了解较深的大神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66,这个cpu供电芯片最爱坏

网友A:
你换了几个芯片了?多换几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几个芯片了?多换几个试下。

3个。买的还是所谓的真全新,20多一颗

网友:
昨天一个8894a也是修吐血了

网友(2023-05-15):
我这一堆全是这毛病,一脸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