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小新AIR 15 2021和2022板号 NM-C811区别

楼主(2023-02-25):
LENOVO 小新ir 15ARE 2021 NM-C811 Rev 1.0和2022 NM-C811 Rev 2.0两个板大体差不多,但是区别很大,下面分享一下

从主板的外观看区别不是很大。几乎一样
目前测试发现最大的区别就是Rev 1.0没有电池。是可以开机的。
但是Rev 2.0没有电池按开关没反应,测J2两点开关有高低电压变化,到了EC的ON/OFF是没有电压跳变的,应该是中间还有一个电路,直接测两点不通,后来发现这个机器是开盖直接就开机的,应该是这个电路在里面。合盖后和没有电池是一样的,
无电池时待机电流0.043A,有+5VALW_P,+3VLP 没有+3VALW_P,BIOS也无3.3V供电,+3VALW_P要开机后才有。
有没有电池公共点都是有电压的,Rev 1.0是9V Rev 2.0是 16V
LENOVO 小新ir 15ARE 2021 NM-C811 Rev 1.0

2022 NM-C811 Rev 2.0

明明有这个圆口,可是没有开孔,

BIOS是原机备份的 NM-C811 R**.0,看清楚是2.0

网友:
测试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没有电池可以开机的

网友:
2.0不插电池也可以触发

网友(点评):
那就会不会是关闭那个开盖开机,无电池可以开,我特意测试了,合盖不能开,没电池不能开,合盖和无电池的现象一样

网友(2023-04-14):
我的1.0公共点电压是16.7V

网友:
裸板  不插电池。单用可调电源  可以正常触发显示。   。rev 2.0的

网友(2023-05-30):
我有一个2.0版号的 没有电池可以触发 啊

网友:
谢谢分享!重复跑码,刷了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