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s的核心上在1660ti的板子上吗

楼主(2023-02-25):
1660s的核心上在1660ti的板子上卡b2不动是不是需改什么电阻

网友:
不知道,估计不行

网友:
拿出来看下啊,

网友:
俺经常搬核心,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回答你。

1660或1660S的核心都是TU116-300-A1,对应GTX1660(D5) GTX1660S(D6),但是1660TI的核心是TU116-400-A1,,对应GTX1660TI。

显卡上电自检时,GPU会读BIOS头内的代码检测,如果发现BIOS中的硬件ID和GPU内部的硬件ID不一致,则会报错,卡在DE代码处。

这样,TU116-300-A1装在GTX1660TI的PCB上,首先需要刷成且只能刷成GTX1660S的BIOS。

其次,GTX1660和1660S为了区别,在识别电阻上也有一个电阻位不一样,具体是哪个要查电原理图。但不知道GTX1660TI的ID识别电阻是什么状态。
最后,1660TI的显存是14GBPS带宽的,如镁光的D9WCR,但是1660S的则是16GBPS的,如镁光:D9WCW。刷成1660S显存能不能杠得住不好说啊,相当于超频了。

网友:
我来看看 应该可以

网友:
这是1660ti的底板,现在就是不知道要改哪些识别电阻

网友:
期待后续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