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闪迪U盘64G写保护能进入但格式化不了

楼主(2023-02-25):
闪迪U盘64G写保护了,能发现U盘能进入,就是复制不了文件,也格式化不了,很头疼,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还有一个闪迪64的,里面文件都可以读取就是复制不了,删除不了。这到底是咋的了,,中病毒了吗,,查杀也没病毒啊,,还是本身U盘要坏了。

网友A:
直接u盘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u盘量产就可以了?

帮帮我,用啥软件啊?

网友:
闪迪U盘一般没得量产工具

网友:
这是u盘已经坏了。

网友:
U盘坏了,购买新的。

网友(2023-03-29):
传说中的量产

网友:
5年保固的话退了换新的

网友:
估计是颗粒寿命到了

网友:
与固态一样,需要重新量产了

网友(2023-05-27):
遇到一个金士顿32g u盘,里面内容可以复制出来,就是不能 向里面存内容。无法格式化,无法量产,无法删除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没办法

网友(2023-08-05):
换主控  片

网友:
主控识别一下找对应的量产工具试一下吧

网友(2023-11-15):
我也有一个,虽然只是8个G,但就是无法格式化,
显示磁盘被写保护了.

网友:
U盘坏了,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