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1108卡纸三分之一

楼主(2023-02-25):
打印机型号是惠普p1108,进纸三分之一,然后就不动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大概是啥问题?

网友A:
传感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可能有问题

什么位置的传感器呢?

网友B:
硒鼓充电架子 左右两边的或者是转动硒鼓的那一块有问题的 要区分张张卡一个位置还是偶尔卡 而且先换硒鼓测试下

网友:
硒鼓盖子去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硒鼓充电架子 左右两边的或者是转动硒鼓的那一块有问题的 要区分张张卡一个位置还是偶尔卡 而且先换硒鼓测 ...

我觉得你的分析比较正确,硒鼓换过,盖子也去掉了,是张张卡

网友:
只打印一张的话 还卡不卡 , 还卡的话 就是继电器问题

网友:
有可能鼓驱动齿轮没转,要不就是后面传感器

网友:
就几个,硒鼓卡劳,定影缺油卡劳,离合器黏牢,没别的了。传感器除外。

网友(2023-03-29):
硒鼓鼓芯不转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检查定影部分,及搓纸轮

网友:
定影故障 拆出来检察是否有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