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软件测试不了了

楼主(2023-02-25):
求帮忙啊!重新安装这个也是这样的

网友:
什么版本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在论坛找一个程序下载重新弄一遍,按照里面教程恢复

网友:
买看懂,但是误回

网友:
找一个程序下载重新弄一遍,按照里面教程恢复

网友:
搞定了 是U盘的问题

网友:
换电脑,换u盘

网友:
先格式化U盘重装,如果还不行就换U盘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u

网友:
主板BIOS没设置好!

网友(2023-04-14):
换一片老款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