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177定影出纸杆和出纸滚轮之间有缝隙,碰不到,出纸不转怎么办

楼主(2023-02-25):
出纸杆和滚轮配件不好买,单独买一整个定影组件又太贵了而且没必要,谁有小妙招?
就是左边这个滚轮与出纸杆之间有一张纸的间隙,触碰不到,滚轮不转导致出纸卡这边。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分页器轮皮子给这个出纸辊换上

网友:
还有一招 在这两个地方贴东西或者垫纸 然后外壳装上时候会压住这里

网友:
你这橡胶轮,弹性也不行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A:
风枪加热  然后稍微打磨就行了这样叫不换件只维修
换件的维修叫换件维修
搞维修的别动不动就换件的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我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热  然后稍微打磨就行了这样叫不换件只维修
换件的维修叫换件维修
搞维修的别动不动就换件的

本来就已经有一张纸的间隙了,你再打磨间隙不是更大?

网友:
那个弹簧要不要搞以下

网友:
人老机黄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