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FX80G 不开机小修,原来是这小电容导致

楼主(2023-02-25):
     小修不开机 只是不想跟我一样笨的兄弟们走弯路  电脑待机0.18A左右  3V5V芯片发烫  测量3V电压只有2.8V 明显后面有短路   直接烧发现pq63发烫  测量pq63三个脚都没有短路现象  重点是阻止还正常   以为是pq69坏了   换了还是一样   插电测量shdn#电压为1.4V左右明显不对  正常是3.3V    一直查这条线路 没找到问题   最后一想有可能是后级问题   直接3.3V上到pq63第三脚  马上就5A电流了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讲了哈哈都知道   最后是KC66坏了   感觉有点怪 电容时好时坏第一次遇到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华硕的资料不是点位图的吗?
板号DA开头,看着像蓝天代工的

网友:
修到过一台 也是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是直接用热成像看到的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电容坏了啊

网友:
大电流的,烧鸡大法还好修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这样的问题,我遇到的都是cpu供电烧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小白的我学习了!

网友:
能查出来 你也是厉害了,想问一下你用万能表测出来的还是 示波器?

网友:
这样的电容坏都能分析出来,666,谢谢分享。

网友:
我一般拿到板都会先看
电容 电容坏还是色差的。

网友:
这种的还是没看到的

网友:
这直接上烧机大法用热成型应该可以看到

网友:
短路导致休眠信号电压拉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