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的原因及处理办法

楼主(2023-02-25):
主板点不亮的原因:

内存松动,显卡松动,电脑积尘,主板电池等等都会造成电脑主板点不亮,显示器不显示,那么对于这种状况,解决办法如下:

1、内存松动

解决办法:把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一般化我们家用的电脑之前能正常使用的话,在搬动机器之后不能使用了,大部分都是内存松动,进灰造成的,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内存拔下来,然后擦一下,再用电吹风(一定要用冷风)把内存插槽吹一下。

2、显卡松动或显卡坏了

解决办法:电脑在开机的时候,键盘和鼠标的灯应该都是亮的,说明机器能够正常运转。那么如果电脑有核显的话,我们把显示器的数据线插到核显的接口上,看看显示器是否能够点亮,

如果没有核显,如果手上有一块显卡的话,也可以找一块显卡测试,是不是显卡坏了或者是接触不良。处理的方法同内存的处理方法一致,用冷风电吹风吹显卡插槽,然后用橡皮擦擦显卡的金手指,再插到电脑上试试。

3、散热风扇转,电源风扇转,电脑不亮

解决办法:上面几个步骤我们全部做过了,电脑还是不亮的话,那么我们把主板电池扣下来,给主板放电,然后等1分钟左右再把电池装上去,重置主板BIOS看看能否点亮。

扩展资料:

电脑主板常见故障检修:

故障现象:主板电池没电了

一、故障原因:

1、电脑每次开机,时间都会恢复到初始时间,时间不能正常同步,时间不准的问题,每次重新启动电脑,其电脑时间都恢复到了出厂设置的时间。

2、电脑BIOS没电后,电脑不能正常启动开机,显示的是黑屏界面。当然也有部分电脑没有主板电池也可以开机,不过经常无主板电池进行开机运用,容易破坏主板南桥芯片,导致主板破坏。

二、解决方法:

通常电脑主板电池的寿命为四年,一般情况下都三年更换一次电池,电脑运用四五年后,就容易导致电池老化,容易导致时间不准,主板bios设置失效等,解决办法只能更换电池了。

网友:
楼主这是在教新手用电脑吗

网友:
教会了小白,断了初学者的活路。

网友:
积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