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9A的5伏待机电压短路

楼主(2023-02-25):
一台联想昭阳E49A的机子,插电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拆机测量检查发现5伏待机电压的电压组织为0。3伏待机电压电压组织为300正常。5伏待机短路。。直接把电感撬下。量是后级短路,焊线烧鸡,调到2伏,直接短路4安多,,但是怎么用手感应,也没有发现有哪里发热的,整个主板都找遍了,非常非常奇怪,短路4安多,居然找不到发热源。用手在主板上反反复复去感应也没有办法试出哪里有发热发烫的地方。。非常非常奇怪,都不知道怎么样查了。

网友:
如果2伏烧机没有发现热的地方,建议你加高一点电压,我估计发热的地方,有大面积的铜散热,现在天气冷升温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