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问哪位师傅知道索尼MBX-262主板的屏幕背光保险在哪里?

楼主(2023-02-25):
请问哪位师傅知道索尼MBX-262主板的屏幕背光保险在哪里?
这片主板接屏幕没背光了,在后面打灯,有看到内容显示。 不知道背光保险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屏线接口 附近  看看屏幕有没有19V主攻点 直接借电

网友:
看看白色的,或者o欧的

网友B:
笔记本的背光你看看是开启还是电压 一般都在屏上面  接口附近

网友C:
论坛有图纸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图纸下一个

论坛里没找到这款图纸啊。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 附近  看看屏幕有没有19V主攻点 直接借电

本人非电子专业的。小白一枚。。 所以不太会搞这些。 但是不想花钱修了。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背光你看看是开启还是电压 一般都在屏上面  接口附近

索尼这款是在主板上的。。 屏幕已经验证过是完好的。正常亮的。  保险是在主板上,但我不知道是啥样的。
谢谢回复。

网友:
直接换屏1111111

网友:
屏是好的。 主板的问题。 谢谢回复。

网友D:
咋做到的?换屏时候没拆电池或者拔掉电源?然后手抖了一下下?

网友:
找屏接口附近保险 电感啥的

网友:
点位图 看看 了

网友:
这款好像屏幕升压背光电路在主板上。跑一下线路查查

网友:
参考一下其它显示供电接口看下供电引脚的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做到的?换屏时候没拆电池或者拔掉电源?然后手抖了一下下?

朋友的电脑。他换屏的时候没断电。。你猜对了。

网友:
谢谢指点。 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