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110A硒鼓芯片数据

楼主(2023-02-25):
惠普110A硒鼓芯片数据 芯片型号输有或者知道的 809h自动识别不了

网友A:
的硒鼓芯片,是单片机,而且都是加密的,,这编程器对付不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硒鼓芯片,是单片机,而且都是加密的,,这编程器对付不了它

所以呢怎么读取呢

网友A:
这芯片指定是加密芯片,专用加芯片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指定是加密芯片,专用加芯片读不了,

所以用什么读取呢  你都不说是混经验吗

网友:
用希尔特编程器试试,

网友:
白买了成天在群里显呗哈哈

网友:
可以读取 但是写不进去 替换的24C04打印机不认